DELL工作站M430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10):
今天接一老客户的DELLM4300,呵呵,这本不错,DELL的工作站JM7B,T7500 PM965 G86M的显卡。客户称进水了,在PCI-E槽下面,拆开一看已被维修过,几处铜箔已经被腐蚀没了,几个电阻两端已经黑了,估计好的可能行不大,两个000的电阻无穷大,还有几个小电阻也开路,由于没有PDF无从查起,待机3V5V芯片PU4 ISL6236加焊过,呵呵好样的,焊盘还掉了一PIN ,QFN封装不好飞线呀,由于是二修本所以先打了各个电感的阻值,基本都正常,再量北桥上的电容,基本都正常,只有三个电容阻值000,奇怪北桥的供电阻值都正常,为什么桥上的电容有三组短路?旁边一同事说“他老师以前说过965的桥是有三组电容阻值000的”965的自己修的少,当然不信,就找来一联想摔坏的965板,一量傻眼了,真的有三组000的《确定此板的北桥OK>。惭愧呀,现在才知道。
再基地找了好久才找到JM7B的点位图 PDF,对了一下主板板型基本相同,只是元件的位置有些地方不同,PDF就完全一样。由于点位图与手上的板不就这块不同,PCB上的印刷也不清楚,分析了好久才找到开路的那两个电阻,原来是PCI-E的+3.3V_WLAN供电的偏置电阻PR77 PR78。
  清理好一切,开始上电,电流0.26.这么大,手摸PU4 ISL6236很烫,基本判断已损坏,找料板换之,待机0.01.3.3V 5V正常 OK.上电0.38,五秒后掉电,看电流像是CPU电压都没,一直按压开机键测各个电感电压,3.3V 5V 1.8V 0.9V 1.25V 1.05V 1.5V都有,只CPU+VCC_CORE 为0,根据以往修DELL机掉电应该是没RUNPWROK少某组电压没出来,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发现5V电感旁还有一个电容氧化,查点位图,对PDF原来是+15V_ALW的自举升压的升压电容,找一料板的电容换之,呵呵,+15V_ALW,13.276V,OK有正常了。
  接着上电,电流0.42,还是没CPU +VCC_CORE,量所有ALW SUS RUN电压,都有正常输出,乖乖,查了半天已经昏头了,也没心情了。
  又换了台山寨本修,是开机用几分钟自动关机,放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以为是CPU温度太高引起,用主板北桥散热片代替,加一风扇,开机测温度58,不到两分钟又关机了,看来不是温度的问题,关机后电源灯还亮着,电流0。02《记得正常时是0.04》顺手量下电压,发现3.3V没有,找3.3V ON信号,低电平,跑电路没找到开启信号接点,整理下台面再插电源,0.04,3,3V又有了,ON也高电平,整理下思路再看3.3V又没了,再测又有了,压压板子时有时无,看来是PCB焊点有假焊,难怪跑电路没跑出来。看山寨本的做过很差,焊盘都只有一半上锡了,由于找不到准确的假焊点,就只有对IO周围所有原件加焊,加焊的地方上锡就很均匀,看来山寨厂家SMT的回焊温度或时间不够,造成锡膏没有完全融化《再次鄙视下山寨货》。等冷机再上电运行稳定性测试软件,CPU78度,半个钟过了还没关机,看来是正常了。继续开机测试,顺便出去吃个午饭。
  再次拿起DELL M4300,理理思路,既然什么电压都正常了,就CPU +VCC_CORE没,就一步步查,先查它的工作条件,发现RUNPWROK 为低电平,呵呵原来是RUNPWROK不正常,顺着电路查,是U39门电路 第六PIN发出
  找到原因就好说了,查U39 第2PIN 第10PIN RUN ON SUS ON已发出,第4PIN也为高电平,第8PIN SUSPWROK却是低电平,再查第9PIN也为低电平,看来是9脚不正常引起SUSPWROK不发出。接着9脚查是受U14第4脚控制,查U14第2PIN 4.26V这么高,D13的1脚4.26V 2脚0V判断不是这路过来的,再查D111脚4。26  2脚4.63V看来是这边过来的,查Q24b极4.68,高电平呀,Q24是P型的应该截止呀,断电测Q24ce阻值006,看来是击穿了,拆下来量还是006,确定损坏,找一D600料板拆同型号的换上,U14的2PIN低电平,SUSPWROK正常,RUNPWROK也为高电平了,再看电流0.68,键盘大小写灯闪烁,是不过内存,哈哈,装内存电流上0.9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第一次把自己的维修过程记录下来,花了两个小时。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网友:
晕,老大,上面那个DELL的工作站不是也修好了,你后面换的几个管昨不一起说出来了呢!大家还在等你的迷低呢!我是知道的,呵呵!俺在一边看着老大修的

网友:
高手啊。分析的比较到位哈。新手学习了.....

网友:
对信号分析能力很好
学习

网友:
哇  LZ 修这电脑花多少时间呀。。  厉害  厉害

网友:
信号高低平工作都记得这么清楚吗,LZ高手啊。可不可以说说看,怎么进行更好的分析机子的

网友:
修好我也写不出那么多的步骤

网友:
LZ真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学习了  !

网友:
与D830的主板一样,我就用这个。臭美一下俺的U 是T7700滴,当时的最高配,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