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62S问题?

楼主(2009-09-10):
一台神舟M162S故障现象为
开机正常进系统
但进系统后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黑屏
黑屏时电流在0.35左右
有时也会自动关机
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
应该查哪些方面?
谢谢!!!

网友:
有电压工作不正常。

网友:
清扫CPU风扇,加强散热,去掉温控芯片T2A试试(小8脚)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