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85脚VDD4焊金手指的困惑。

楼主(2009-09-10):
一金士顿512M双面DDR内存,85脚的金手指掉了,试着焊一个上去,试了几次都是一加热金手指又掉了,于是刮掉502胶重来,反复几次之后,竟然刮得太深,把包围在所连焊点周围的接地铜层(量过跟89脚GND连通)刮出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用502把刮开的接地铜层胶上,这么做安全吗?

还有,VDD4如不补金手指了,直接将焊点与70脚的VDD3连接起来,是否可行?

网友:
抠1 个废条上的金手指,用502粘在上面即可,注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