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上的DP804C电源厚模块能用DP104C、DP904C或 ...
请教:显示器上的DP804C电源厚模块能用DP104C、DP904C或DP704C代换吗?

楼主(2009-09-10):
请教:显示器上的DP804C电源厚模块能用DP104C、DP904C或DP704C代换吗?
显示器

网友:
可以用704代..........
其它的不行.

网友:
一般来说大的可以代换小的,小的代换大的没试过比如DP904应该可以代换DP804,反过来怕不行,就象STRG8656,STR9656一样,后块可代换前块,前块代换不了后块

网友(2009-12-03):
3楼的错了 704不能用904代的 904也代不了804 704 能代904 804能代904 刚试过 还有104能代704 给大家参考

网友:
DP904可以代DP804,实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