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本帖最后由 东旭
电脑维修
于 2009-9-10 10:23 编辑
ECS845的板,开机不跑码,重启或捣一下晶振就可以正常跑码。我都换了两次谐振电容和晶振也不行,南桥是VIA的。有一个
门电路
是HCT14手中没有这芯片。
电脑维修

网友:
复位在HCT1411脚上,估计它有问题,请问它可以和谁代换。。。。。。。。。?

网友:
门电路没法代换吧 106电阻换了吗?不能光换晶振电容 晶振 和它相连的电阻最好一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