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屏花瓶

楼主(2009-09-10):
求助各位前辈西门子19寸花屏  屏上7200芯片特汤屏上所有五大供电都正常那个芯片都代换吗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是不是屏坏;再量色差、信号线对地是不是正常,基本可以判断芯片是好是坏,如果正常还可以看时钟信号正不正常;然后换一下芯片试一下,如果不行估计是模块坏了

网友:
AU屏容易坏屏上面的信号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