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看电影时暗屏

楼主(2009-09-10):
我帮客户DIY一台电脑。配一台三星显示器,显示器是新的。出现了一个问题。看电影和炒股时出现暗屏,其他一切正常,求救

网友:
是不是那设置的是 我上回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 我的是明基的

网友:
你说的那也只是巧合 显示器暗屏不会因为是看电影或是看股票,所以查暗的原因时不要被以上现象所迷惑了

网友:
你先要查清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三星液晶的吧!现在新款的液晶都有场景光线自动调节功能,你可以在设置中设定为自定义模式,那么它就不会随软件的不同而自动调节了

网友:
5# 潜力股 你说的太对了,我把场景动态模式调整为个性化,就OK,在这里我感谢你。谢谢!
现在新的显示器多有这个功能,场景动态模式,要把它调整为个性化,不然的话他在动态画面的时候就自然调整,就出现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