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奇怪问题

楼主(2009-09-10):
昨天收了个东芝笔记本说1,Q两个键不能用,我还以为是键盘线腐蚀了(进过水)可是我拆了键盘发现好好的,没什么问题而且还有电压上点和下点的电压是3.3伏左右,而且和IO也是通着的,但是就是不出来,我把电容取了也不好使。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
把键盘换一个试试,不行换开机芯片吧

网友:
两个键应该是键盘问题吧,四个键就可以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了..还有接口附近的排容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有台dell的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那才搞死人

网友:
两个键应该是键盘的问题!如果有一串那应该就是KB控制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2楼, 和开机芯片没有关系吧,还有很多的F8。F5那些都不能用,确定不是断线,键盘的排线一直到IO都是好的,不过有两个0欧的电阻直接对地, 这两个电阻是和一个芯片连着的。型号是813ln,可是我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PDF。IO型号是VS542RH

网友:
怎么会跟开机芯片搭上呢,可能是键盘的问题哦

网友:
键盘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百分之80是键盘问题

网友:
IO是87551,换了还不好,键盘也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