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9-10):
客户拿来一片双敏的板子UP945PN,说是前段时间被雷打过就开不了机了,
上电一试果然不开机,用手摸了一下网卡芯片,有点烫手,把网卡芯片拆焊掉,还是不开机,有修过的师傅请指教一下还有什么地方不好.先谢了

网友:
先量量看桥正常吗,如果挂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南桥的供电3.3V有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还要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不能开机,就先看有没有待机电压,常有的:开机键5v,CMOS跳线3.3V,南桥3.3V,经过IO的有3.3V看这些是否正常,最大的有可能南桥和IO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如何网卡芯片烫,桥烫,十有八九就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