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亮绿灯,5--6秒钟就“卡擦”一声就灭了

楼主(2009-09-10):
今天接到一台CRT故障是:开机亮绿灯,5--6秒钟就“卡擦”一声就灭了,然后过1-2秒,它自己又开了,一直这样重复着。
注:它不“卡擦”的时候,电压都正常的。
我测量第二次升压路都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但是“卡擦”的时候第二次升压从50V降到18V,二次电源的什么升压管,升压二级管,升压电容,开关管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
我把保险丝拔掉,接上灯泡,开机,灯泡就一亮一灭,很正常;但我把保险丝接上,把灯泡接在行管那里(行管我拔掉了的),就出现上面的情况,行管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去搞了,请那位高手指点一 下。

网友:
先用假负载查一次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