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问题,主板华硕K8N

楼主(2009-09-10):
主板:ASUS K8N
CPU:2500+
内存:512 KST
硬盘:80G迈拓
显卡:9550
                                         机子本来是开机进入桌面有些文件加载失败有时蓝屏,我就给它重装系 统 以为就好了,,但是GHOST完蓝屏,再换系统,还是一样,之后每一次GHOST就弹出一个对话框GHOST不进去,,,,以为是主板IDE口连接的电容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内存,显卡,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他的硬盘在我的机子是好的,,,用我的硬盘上他的机子也是一样的,

                      IDE 线是全新的,没问题。

                            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换数据线或者光驱试试

网友:
IDE线换过没有?
还有就是主板上有没有电容爆?一个也不行……以前就有华硕主板因为爆一个电容装不上系统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驱也换过,系统也换过,用U盘也不行,还试过挂在我的机子上GHOST完放在他的机子就不行了。。。。。在我机子上装系统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爆电容的啊,,,,,,最新的啊,,,,在主板上IDE口连接的的电容拆下了下测有冲放电,我换了新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
内存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跟我以前的主机配置除硬盘不一样,其它一样。这个华硕K8N主板有这个通病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93-1-2.html
很容易搞得内存不稳定,换根内存。再把内存槽旁的9915H换下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