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本开机密码问题

楼主(2009-09-10):
今修到一台HP 6515B的本本,开机进入windows以前,提示power-on password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

网友:
看有没有密码芯片吗?有的话刷一下.
或刷一下BIOS

网友:
本本加密,是最麻烦的!
一般都是蕊片加密。
要找高人才行呀
我在线等着学习。

网友:
把码片换掉,要不就刷掉

网友:
对换码片, 不行的话找高手

网友:
BIOS被加密了 刷吧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想问一下换密码芯片要多少大洋.

网友:
打电话客人。问密码不就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就是因为忘记密码来修的,能问吗,,郁闷,这样的回答也来骗积分.

网友:
你的客人偷来的吧。。。
我要混积分。每小时都有贴子。你看我一天几个贴子

网友:
这种机器的密码芯片很好刷,不用再花时间去想其他办法了!赶快刷吧!要把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我也想了解了解!!!先顶一个

网友:
HP 解密可以和800联系, 他们会帮你的。还有就是把bios电池都去掉放一会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