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这个能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09-10):
8脚IC。。上面第一行6520.中间ACB最后行P21880Z.这个是和2个管给北桥供电的。有点像rt9202和rt9214这类的功能.能用啥东西替换啊 。望师父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6520没得代换,原装吧

网友:
8脚IC。。上面第一行6520.中间ACB最后行P21880Z.这个是和2个管给北桥供电的。有点像rt9202和rt9214这类的功能.能用啥东西替换啊 。望师父们给个建议。谢谢~~~!!!!!
引用 网友A:

技嘉945通病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