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讲讲主板这几个信号的工作方式?

楼主(2009-09-10):
谁给我讲讲 SS信号的具体工作方式    软启动?   是怎么工作
还用EN信号一般是怎么工作的 由谁发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启动就是指启动有一个过程,供电电压从0慢慢升到额定电压
其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开机大电流冲击

网友:
EN信号就是指相应的控制电路发出的信号,去控制芯片的工作
芯片有了供电,但并不一定能工作,还要有开启信号,芯片才能有电流,有了电流芯片才工作
就像水龙头一样,水已经到达了阀门,但还不能从水龙头流出来,只有我们打开了水龙头,水才能流出来

网友:
SS信号,就是soft star,英文字译为软启动,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该信号的电平值为低电平时,此信号才起作用。当SS信号有效的时候,芯片内部的控制电路会重新启动。也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复位的过程,如果此信号为低电平,那么该芯片不工作。

EN信号,是一个使能信号,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开关作用的信号,为高电平有效,当信号为高电平时,芯片开始工作。为低电平时芯片关闭。一般这个信号应用在各种PWM供电的控制IC上,尤其以CPU供电控制芯片居多,大多数情况下由VCC_VID或V_FSB_VTT电压来通过两个三极管来转换。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明白了

网友:
EN产生方式有许多中    1.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2.内存电压供电正常后产生3.专用芯片产生 4.五脚IC产生

网友:
虽然说的很祥细了,但是对于SS的理解

我想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178&highlight=
这篇文章,,会让你更透彻的了解SS的作用和原理的

网友:
拿掉与EN相连的三极管,先修EN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