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返修率高求助

楼主(2009-09-10):
最近修了10台V3000的机子G6150北桥的,现在已有几台拿回来返修了,我重做北桥之后,把风扇改为长转也一样会返修,现在为这个问题头痛,各位工程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确定是桥的原因吗?这个机型,cpu座故障率很高

网友:
像这种机子,返修率是很高的,就像楼上说的一样,重做你得植无铅的珠子呀,另外最好把桥上加块小铜片增强散热.

网友:
我是植有铅球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无铅的都热开焊了 所以有铅的更不行了

网友:
买新的G6150来换掉G6150   旧的G6150坏了

网友:
是的   怎么搞有些多会返修   市面上说又新研发的显卡 不知道又没又谁用过

网友:
把桥和散热片间加上铜片或者买那些专用的散热软片。我这也是 HP这些机器返修非常高。改了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返修的真实没办法。。。。。

网友:
以我自己的經驗是重作北橋之後再點膠,很少會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