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7千系例通病不认内存

楼主(2009-09-10):
富士通7千系例通病不认内存!这几天有好多台这样的机子,都是不过内存,换了好多条内存都没有反
应显卡也加焊过也不行,内存地址数据都测过了都没问题!今天又出了二台,我只是换了一下屏就不过
内存了!主板之前是没问题的啊!真是气倒了!而且屏也是好的啊???有人说是显卡夹层那里断了一
根线!没的修了!
    我敢说这决对是通病,我现在我手头上还有十多块这种垃圾板!!!请大家帮一下小弟!多谢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内存旁边的终结电阻,及与北桥相连的电路!, 启动时按下北要桥试试看.....

网友:
长按北桥不行,北桥和显卡是集再一起的!

网友:
请问不过内存时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请问不过内存时电流到多少了?”你意思是用可调电源测一下不过内存时电流是吗??

网友:
有这么多片,那就花点时间修呀
用对比法

网友:
真是有点不好修 不过有那么多 估计也能修好不少啊

网友:
那就换北桥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不过内存时电流肯定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难道楼主无可调电源??

网友:
一步步来,看看电流有没有到内存?在看看内存槽有没有虚焊的?系统管理总线,时钟,有没有问题?最后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我也碰倒过几次同样问题,侧所有技术参数都正常。就是不亮, 费了很多进。换了十几条内存才亮。

网友:
换小日本的芯片尔必达的内存

网友:
太感谢,大家的帮助了!可调电源我是有的!对比法我用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出问题,有一块板真是让我哭笑不
,放在家里了它快半年了,拿出来哈哈它有好了!难道是那里有虚焊了??

网友:
虚焊多倍你放好了啊

网友:
不稳定的板板呀,不要高兴太早

网友:
还是做北显。。。你还没说电流那。。。好了说声

网友:
"换小日本的芯片尔必达的内存"我试过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