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分别为什么控制信号

楼主(2009-09-10):
ALW、SUS这两个信号

网友:
这不是信号。是电压状态

网友:
ALW是ALWAYS的意思,是待机就有的电压..
SUS是SUSPEND,意思为悬挂等待,是开机触发后产生的电压。

网友:
更多电路的符号的具体说明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
3楼正解啊3楼正解啊

网友:
三楼的又让我知道多一点了,

网友:
我路过这看到好人了 所以停留下 感谢3L的兄弟  但同事也希望多些3L这样的好人   我们这些菜鸟对这些洋文太缺乏了 特别是这些缩写过的洋文 赞同我的顶顶  知道有好人肯帮忙位置吧

网友:
赶上直播了~~这帖子绝对会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