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的上管坏了,我用什么型号管换啊

楼主(2009-09-10):
我是新手,VCORE供电中有一个上管坏了.
华硕P5PL-TML/S
CPU是LGA775样式.DDR内存.
板子别人修过,
此VCORE供电我看是三组供电.
但有一组上管只有一个,下管与其它组供电一样是两个下管.此单独的上管坏了.其它组供电都是两个上管并联,两个下管并联:
上管60t03h - 534 - 065
下管PHD78NQ - 03LT - 9713
单个上管的这组上管被别人换了,别人上的是:345 - t70 - n03
下管与其它组下管一样,也是两个,型号相同.
我猜测坏的这个上管用其它上管相同型号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我没有元件.呵呵.
用什么型号管子替换,还有从哪买这种元件啊.
我在论坛资料中下载了<MOSFET代换表>文件,也没发现这种管子,
前人帮忙解说一二.谢谢了.

网友:
不要问拿什么换,要先说你手里有什么。

网友:
我手里什么元件也没有,呵呵,只有前几天拆的旧板子上的几种相似管,
07n03l -vd308
p3055ls-pa2b19994
d1703-l-gf120428
40n03-h3-31-37

还有种快恢复二极管
s20c40c-rdb
我从哪买啊,有的太多,成包卖的,我也不知道经常要用的是什么,买也不会买.

网友:
来人啊,这个指导我一下,哪买元件去,有没有代换手册,我买一本.

网友:
不是有个方法;;你那个几相供电的;;3相的话;;坏的那相就不要啦;;

网友:
我发现这三相供电还不够呢.PCB板此供电处都变烧黄色了.呵呵,
应该叫2组半供电,不知为什么第三组供电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

网友:
好像有这方面的书    LZ  可以到计算机书店去找找看    我也正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