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四针12V

楼主(2009-09-10):
这个主板四针12V是供CPU电的,那它的供电原理是怎样的?是不是供给电源管理芯片然后再供CPU?还是直接供CPU不通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轻轻顶一下!

网友:
应该过电源IC吧,以前遇到过12V短路的,把电源IC拆了就OK....  俺是新手,说错Le还请见谅....

网友:
看看这个PDF,细心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