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和显卡无显

楼主(2009-09-10):
今天真怪,先遇上一张显卡无显,有2个电压正常,开机时能过,也能听见显示器接受到信号,但就是不亮,观察发现风扇开启后一会有变化,一查电压果然有问题,风扇的地线开始是0.2,然后变成4.7.它附近的电感和它是相连的,打vga红绿蓝阻值正常就是没电压,一时没头绪了
接着又来一张板子,集成显卡,也是无显,红绿蓝也没电压,桥都做了2次了,哎是在没头绪,向大家求助了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先查供电  时钟 复位 主板有可能是北桥 BOIS

网友:
显卡是7300gt,电压1.8和1.23.还有一个电感的电压开始是0.23后来变成4.5
在0.23的时候显示器会接到信号响一声,变成4.5时显示器又会响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