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09-09-10):
发个简单的故障维修过程给新手看看,也许有所帮助。

一台家里的电脑,已经很长时间风扇转动不畅了,今天中午使用一段时间突然断电停机,并且开不起来了。用吸尘器清除灰尘后不能解决,用刷子进一步清除,情况依旧。

拆下CPU风扇加油,发现是封闭的,找了一个一样大的风扇可是安装孔太小无法安装,用剪刀将原来的风扇在一般风扇加油的地方钻一小孔,用牙签蘸航空机油给风扇加好油封好孔。风扇修复,能正常运转。

发现显卡风扇也不好好转,拆下加油封好,螺丝太小易拆不易装,用磁性起子安装成功(有点费劲),也算修复风扇正常运转。

装好后仍然不能正常工作,开始一长三短叫,后将内存插拔清洁后亮机,但反复检查内存,换其他类似内存后情况更糟。

退回用原内存,仍然反复检查内存。不想拆机搞,想了一下,最简单的办法是清CMOS,该板没有跳线,反装电池清除后电池恢复正常安装,开机后进WINDOWS,正常了。

整个处理过程没有使用任何检查工具。

网友:
张老;其实有时候发些这样的帖子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新手;;谢谢·······顶起···

网友:
用了一年以上的电脑故障里很大一部分是接触不良、风扇问题、内存接触不良等小问题,然后是软件系统问题,在其次才是硬件。其实相对来说这些不起眼的小毛病占了我们维修、维护的很大一部分。

网友(2009-10-18):
接触不良的问题不能忘记

网友:
用了一年以上的电脑故障里很大一部分是接触不良、风扇问题、内存接触不良等小问题,然后是软件系统问题,在其次才是硬件。其实相对来说这些不起眼的小毛病占了我们维修、维护的很大一部分。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CMOS放电是王道,反正接到机器,习惯性先放电……

网友:
是啊,有时候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放电 当然是 必先的一步啦

网友:
重来不放,,还是按老张的步骤来

网友:
楼主在文中提到的反装电池清COMS是什么意思啊,我是新手,好奇想问问详细。

网友:
楼主在文中提到的反装电池清COMS是什么意思啊,我是新手,好奇想问问详细。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电池的背面把主板装电池的两极短路,这样就达到放电的目的,我是这样理解不知正不正确。我本人也是一直这样来进行放电操作的。

另外听同行朋友讲把主板电池拔下,按主机电源(开机按扭)三次也可以给主板放电。不知有没这回事。

网友: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引用 网友C:

日常维护中小毛病居多吧

网友:
短路放电不好吗?

网友:
11楼说的是正确的,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清除cmos,就是更换cmos跳线.

网友:
这样的情况很多嘛

网友:
这个问题有遇到过,也试过,有时还真的有效

网友:
项啊,高手都是无表维修,凭经验维修.经验这东西很珍贵.电子产品说坏就坏.越高级的东西坏起来也越神奇,这时候经验就是最快的解决办法啦!学习学习啊~~~

网友(2009-11-17):
用了一年以上的电脑故障里很大一部分是接触不良、风扇问题、内存接触不良等小问题,然后是软件系统问题,在其次才是硬件。其实相对来说这些不起眼的小毛病占了我们维修、维护的很大一部分。
引用 网友A:

我就出过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真的很实际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在我们维修过程中会出现的,点不亮先拔插内存,内存不行了清cmos。。。。

网友:
这样的问题见过了。。。不见怪。。。

网友:
不错!~拿到一台机器 先多看看!然后 多换 多试~

网友:
是的啊!要从生活中不断学习啊!受教...........

网友:
谢谢分享,对我们新手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楼主

网友:
请问“假如 在这种情况 放电后还不行 ,该怎么办嘛”

网友:
一台电脑3个月不动就算了,一动到处都是毛病,都是接触毛病.

网友(2012-09-02):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