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跳出主菜单

楼主(2009-09-10):
这个显示器老是自动跳出主菜单来,不知道是哪问题请前辈指点

网友:
按键比较多;·····换按键百分之100   OK

网友:
按键应该是好的,我每个都按了都有反应,是不是MCU坏了,请问MCU要怎么测才知道好坏

网友:
很明显是按键质量不好 把它们都换了

网友:
几个按键都换过,看还出不出来!有时按键质量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你把按键都拔了 看菜单还跳出来了不,

网友:
按键漏电  你量的时候是会叫  你量电压的时候就知道了 一般都在3。3V    哪里电压低就换哪个按键

网友:
按键拔了怎么开机啊

网友:
开着机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