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台NC6230修得心都凉了

楼主(2009-09-10):
NC6230有5V无3.3V.查不查去都不知3.3从那来的.查线路图.和板上不一样的..晕哟

网友:
同感,电路图对不上号就得靠经验了,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哟。新手。没修过这种机子。。3.3V没有短路,电阻有889欧不知正常不,PS51020边上的元件都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知道没短路  就知道具体位置了  那就跑线路啊   实在跑不出来 可能有断线了   可以的话 直接飞  但前提要有十足的把握  3.3V 可不是随便拉一个过来就可以的

网友:
5V和3.3V从一个芯片出来的。找这个芯片的PDF文件看看吧。

网友:
回楼主,图纸在这:http://202.91.227.110/viewthread ... mp;highlight=nc6230
重点检查 U1012 TI_TPS51020DBT_TSSOP_30P   29 27相连的 Q1022 MOS管相关电路 具体可以短开PAD2测量一下两端电压

网友:
就是因为。图上的标签和板上对不上哟。无法查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51020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