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救救我的白光936

楼主(2009-09-10):
本人于2006年于中古专家那儿淘了个洋垃圾,白光936,跟树叉版主发的那个从里到外一模一样,240元入手的,听说从货场拿到的,电源线剪过重新接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0%D7%B9%E2%2B936
现在的情况:
1、回来后就发现温度控制不住,(正赶上从外地回来,事多,准备放弃的,现在觉着用垃圾的太不爽)~温度打到最小都很高,烧会烙铁头都发异味,温度打到350度,那不得了,烧红,加热指示灯不是一直亮着,加热一会会自已灭掉;

2、907的手柄,拆开看了,烙铁芯上面有“Hakko 003”字样,很旧了,但不像假货,量两根红线之间阻值3.5欧左右,两蓝线间48欧 ,手柄应该为原装,虽然旧,(跟垃圾三剑比,完全不一个档次);

3、PCB上的VM2精密电位器,好像被人焊过(这个应该不会有大的误差吧?);

此烙铁的热电偶在发热芯上,芯上面的热电偶坏肯定会控温失灵(电偶的线对照树叉版主的图,应该没有接反),我的这个烙铁芯有没可能坏?
(1701C听说常坏,已经淘了两只,
UPC324C也淘了两只)
加热灯不是一直都亮的情况下,可控硅NEC AC05D有没坏的可能?

还会不会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呢?请各位指点!

另外:白光的原装发热芯(正品)、好些的烙铁头K型、3C可以用来拖焊的(360度左右烧不黑的,白光正品最好)淘宝上哪有卖?

谢谢

网友:
看看可控硅有没有击穿了

网友:
看看图上的Q1可控硅有没有击穿?

网友:
楼主给你发一张白光936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二位~!我看看

网友:
你先把VM2精密电位器向左调到最低,还要找个代温度测试的万用表来测下温度。

网友:
不是可控硅就是VR2的问题了。

网友:
NEC AC05D为双向可控硅,我刚才用指针表试过了,R*1档,T1 T2间阻值为无穷大,快速短接T2与G极后,T1 T2间阻值为10欧左右,断开G极与T2后,T1 T2间阻值保持在10欧左右,调换红黑表笔的位置,结果一样,说明可控硅正常!

倒是那个VR2,好像怎么扭都扭不到头,无论怎么调,阻值都在530左右,这个正常是什么状态?

网友:
回树叉版主,暂时没有带温度的万用表,看图片对比实物,VR2好像是 BOURNS 3386型精密电位器,3386有好多种,但不知白光936这款上面用的多大的~

我上面这个VR2两端,怎么拧都拧不到头,阻值无变化

另外,温度打到最低时,能够很轻松地将USB或PS2外壳接地大引脚的锡熔化,应该在350度以上,差得太远了~ 而且空烧一会,味道明显不对,估计可升到400左右

网友:
请有白光的朋友帮忙看下 VR2的型号及阻值范围

电路图标的 301EF,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我量过937的,是1K,936因该是一样的。

网友:
我量过937的,是1K,936因该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请问1K是最大阻值1K还是实际使用时的阻值?

不过我总觉着,这个电阻坏不至于温度差得那么远

网友:
这个电阻调高一点温度相差非常大,烽铁都会发红,原装的质量好,无人为因素是不会坏的,用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
哦~ 是这样啊,但是这个VR2已经扭不到头了~ 本应该是一圈的,肯定是以前就弄坏了,估计非换新的不可

网友:
转贴:调用精密可调3362型的,只要对号入座焊好就可以工作不用调试,和原装936恒温时间差不多的回温很好,没有错误我以用热转印制作了好几片了。用原装的AC05D及C1701C。装时把可调调到190欧就可以了,我量的白光的就在190欧上的。

网友:
转贴:调用精密可调3362型的,只要对号入座焊好就可以工作不用调试,和原装936恒温时间差不多的回温很好,没有错误我以用热转印制作了好几片了。用原装的AC05D及C1701C。装时把可调调到190欧就可以了,我量的白光的就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终于好了!!!
今天去电子市买了两个Bourns 3362P 102 1K的,按“森海塞尔 ”提供的参数,焊上后,调整为190欧,通电,正常了!现在没有带温度测试的万用表,但凭感觉在正常范围内~380度左右时,拖焊I/O相当顺手~
没想到VR2坏,也会让烙铁头烧红~
感谢树叉版主、四哥、业余电子和森海塞尔!!!

发贴已经超过15分钟,无法再编辑,请管理员封贴并改为已解决!

网友:
别忙啊,想问下兄弟们,白光937的发热芯到哪里买啊,急救
几天都没用成了,借楼主宝地一用啊哈

网友:
实际原装的白光质量很好,正常使用近十年都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损坏也只会是一些易损件,维修也要先区分范围,有的是可以怀疑的,有的根本不用考虑。

网友:
嗯~~!通过这次修焊台,又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知识,我这次仓促地买1701C和324C,都白买了~
回“晶石 ”:
937和936的手柄是一样的,发热芯当然也一样,一般是不容易坏的,你可以用表打一下阻值来判断好坏

网友:
上锡后不要敲
用湿海绵拖
只要不敲烙铁头
原装货一般不会坏

网友(2009-10-10):
看来二手焊台对于新手来说还真的不能买。

网友(2009-11-13):
<白光的原装发热芯(正品)、好些的烙铁头K型、3C可以用来拖焊的(360度左右烧不黑的,白光正品最好)淘宝上哪有卖?>这个怎么没人回答?我也想知道.前几天在淘宝买了台二手白光937.

网友(2010-03-24):
恭喜楼主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