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09-10):
有几块华硕P4V8X-X的主板,显示DO,CPU电压复位时钟正常,内存2。6V,桥供电正常和整板都有复位,CPU风扇不转没有12V电压,20针电源座触发后没有12V电压,IO换过了,还是一样,请教该怎么修这几块主板,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12V短路
  看看对地阻止查12V吧

网友:
20针电源座对地阻值是630,应该正常的啊,可就是没有12V电压,头都大了

网友:
12V短路吧~!上管下管查下看,不行再换电源IC.

网友:
不会是你的电源不行吧

网友:
12V就是用在CPU主供电上的啊!!拿掉上管看看!!再不行换电源IC了!!!!

网友:
看下這個貼看對你有没有幫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2357-1-1.html

网友:
华硕的板子修起来还真有难度。。。。。。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也是这毛病,修了好久没有修好,上管,下管都换了,还一样,电源管理也换了,头都大了,现在处理是,拆了当配件,呵呵。无语

网友:
看你的主板也是华硕的;;问题也是一样;;20插针没有12V电压‘试过这个帖子OK不?
        可以的话要写出来;;给我们参考下’‘

网友:
12v短路早保护了。没有12v是不是电源不行呀

网友:
你用表跑一下从12V到CPU上管线路

网友:
CPU供电  12V后级还是有短路.把上下MOS管都换了  在跑跑.试试.华硕的板子.真难求得修!

网友:
对,先把上管拆掉试试先

网友:
风扇插口附近有8脚IC,是管主板2个风扇插口的。把相应的脚位接地就OK了。

网友:
学那个帖子飞12V线试试看

网友:
断线或是保险坏了

网友:
1、注意风扇引脚是否正确 2、供电管和电源管理,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网友:
D0应该是座虚焊了
没12V怎么会跑码
不可能的事

网友:
12V没电压,是小插头还是ATX头的12V呢?CPU时钟,复位正常,就等于CPU供电正常了,风扇不转,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先确认你的电源是好的吧。。
断开主板连接,然后短接绿线黑线。看看是否有12V出来?

网友:
谢谢月饼,我的电源一个12V虚焊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