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主板怪现象

楼主(2009-09-10):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K8M800-M2的主板,检测卡从C1到26正常跑吗,但接集成显卡显示器不显示(但是显示器有反应 ,绿灯常亮好像工作了,但就是没有图像) 如果另装接独立显卡又有显示。集成显卡接头确定是好的,北桥对地阻值全部一致,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不会是北桥有问题吧,那位能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洗洗有用吗,这块主板成色很新的   集成显卡接头我也换了   关键是用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网友:
弄哈桥吧,不行就只有喊他用独立的了

网友:
你压下北桥或者换根内存试试,刷下内存槽,集成显示都跟北桥或者内存有关。

网友:
你看下北橋旁的電感有没少件或開路的,我以前遇到過這樣的

网友:
打VGA接口中的R    G     B   及行、场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支持上面的办法,先看行场,在看BGA

网友:
换 内存  CPU!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就用独立显卡算了,前几天也搞了一块这样的板,不过是精英775针脚的,最后还是没搞好,我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是775针的,   桥的话可以肯定没有虚焊, R.G,B 阻值分别为123 .123.123 欧    行场阻值也有500多欧
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