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 A7问题 求救了

楼主(2009-09-10):
插上检测卡 每次跑到A7就重启了 CPU和内存供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
A7的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换io没用,北桥换掉

网友:
北桥换了 还是不行 谢谢了 知道的请帮一下忙

网友:
碰到过跑A7换内存正常的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换IO吧  论坛有专题的

网友:
还剩下U座了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上拉排阻二极体值,看北桥是否有故障

网友:
试一下刷bios

网友:
查一下,不插内存跑什么代码

网友:
刷bios看行不行。

网友:
如果是新板就看看CPU座吧

网友:
谢谢 各位大哥了 问题解决 还是IO的问题 更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