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S-LA给惠普代工的主板

楼主(2009-09-10):
开机一出HP就关机了!再机又是一样,BIOS的刷过了,ASUS/IO我也换了。还一样啊!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查下POWER针是不是一直保持低电平,如果是 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想法。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你有没测过各供电有无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