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低时屏闪

楼主(2009-09-10):
一宏基双核机,亮度调节往下过半时屏开始闪。替换排除了高压板及灯管。因价格没谈好。客户拿回了。我估计是BOIS程序有问题,大家讨论下

网友:
我认为是灯管老化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也考虑的。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稳定哦!

网友:
亮度低时 灯管电源小,可能是高压板保护了 所以灯管老化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真是个怪毛病,听听高手怎么说.

网友:
1)灯管老化
2)高压板亮度控制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