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后不按开关电源风扇就开始转了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
主要查绿线相连的开机三极管是否损毁。

网友:
从绿线开始查,看是不是有管子烧坏了

网友:
查绿线,南桥

网友:
说白了就是查开机电路!!开机电路因板而异,大多是南桥加IO开机!!!

网友:
不要查绿线了 直接换I/O

网友:
随便跑下;;看下IO是撒型号的;;

网友:
smsc的IO,不加CPU插电,电源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