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名变成绿色,打不开?

楼主(2009-09-10):
有一些相片,是JPEG格式的,原来是黑色的字体,可以打开,现在却打不开了,发现文件名也变成绿色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您的看图软件出问题了呢  删掉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装了什么软件造成的吧  ,有种软件可以改变文件夹颜色,那个程序又损坏了。就弄的打不开了。。

网友:
重装了ACDSEE,重装系统也是不行的

网友:
把要打开的文件复制份到其它台电脑试试是你文件出错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关系统的事

网友:
你的文件已损坏...大多数都是病毒造成的...
先把它删了再用软件找回来就行了...

网友:
[local]1[/local]
用这个能软件能把丢失的文件找回来....

网友:
你的硬盘格式是不是NTFS,这个格式有个加密文件的功能,使用后文件名字变绿。你朝这方向慢慢看,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你存放图片的分区是NFTS文件系统.而且又是加密了,请你先解密,方法是:右键绿色文件夹---属性---常规选项中的高级---压缩和加密属性;把"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前面的钩去掉。如果不能解密就用别的用户登录系统试试。如果你是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以后才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没有导出密钥),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打开了。

网友(2009-10-16):
楼上说的非常对 上次我电脑就是这样 现在再也不敢用那个加密功能了

网友:
是的,昨天我也碰到了一台 这样的电脑,本以为系统搞下就好了,结果一样,问客户是否加密了,他说不清楚,没办法,只能说不行,导不出来了!

网友:
原来ntfs格式还有这功能。。以前一直都没有发现。。呵呵。。下次要注意了。。不敢用那功能了

网友:
为什么会自己加密了呢,默认是不打勾的啊。以前还以为是病毒呢。

网友(2013-08-13):
zuoku.lingd.net/article-5847958-1.html 那是EFS加密了。按这里操作。只需要更改一下注册即可。。

网友:
多半是中毒了!!!!

网友:
还以为是中毒了呢,原来是微软的加密功能啊

网友:
我以前见过加密的,忘了是什么加密的了,dos下找回的,或者先挂成从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