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主板电源座无12V

楼主(2009-09-10):
今天网吧送来6片华硕P4V8X-X和一片K8N4-E的主板,故障现象:全部显示D0不开机,还有一块是通电既灭,按以前的维修思路应该是小4针短路,先修短路的,检测发现上管有一个60T03H坏了,拆下来换了一个好的上去,通电立马又烧了,后级可能还有短路的,连下管一起换掉后不断电了,可还是显示D0,测CPU1。8V  时钟0。38  复位1。8V都正常,内存2。5V,南、北桥供电也均正常,全板复位也正常,就是不开机,CPU风扇也不转,测了插CPU风扇针没有12V电压,跑线路是通相电源座12V的。通电量电源座12V也没有电压,从电源座跑线路一端进了IO ,更换IO还是一样不开机,没有思路了,一想小4针有12V电压,于是从小4针飞线到电源座12V,开机一路跑码,后面几块都用飞线,全部搞定,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那小四针指的是什么?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是从小4针飞线到电源座12V,那个电源座12V???

网友:
你的线飞到哪里呀,如果没有12V电源,CPU 1.8V的CORD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是有些看不太明白,楼主是不是说主板大插没12V????

网友:
好矛盾,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有点 蒙了 。,。,。
你说的 小四针 是 耸麽???
CPU  的 小四针??
没电压  你 CPU  哪来的 1.8v???

网友:
CPU散热器没有12V供电!!飞线是可以的!!IO应该只是控制风扇的转速的!!!

网友:
有可能是风扇问题吧...

网友:
鸟了 。,。,。,
原来是 风扇的小四针滴啊 。,。,,。
LZ谢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楼主修东西也太马虎了吧

网友:
4针是不是CPU的供电呀?楼主要描写清楚来的哦,有图片不??

网友:
很矛盾;;你说的是20插针的12V没有电压;;然后从CPU供电的4口12V飞线过去?
           是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烧断线了导致没有12v

网友:
楼主把我们搞迷了  20针座12V没供电 小四有供电 真没见过
楼主能不能上图来研究研究
这样乱飞线 有点太不合情理了

网友:
郁闷都看不明白,你是怎么飞的线啊

网友:
因该是从电源座的黄色12V飞线到CPU供电的小四座,那样12V的小四座不插也没关系把

网友:
请教小四针是么个东西

网友:
那风扇小四针没有12V就不跑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