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系统就黑屏, 是什么原因?怎么入手修???

楼主(2009-09-10):
请高手都不教教....
黑屏

网友:
黑屏后是什么现象,在那个时间黑,是每次一样还是没有规律的黑,问题没有说清楚啊,不好判断!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先搭个最小化的系统,跑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或显卡的问题,进安全模式看看,不行就得重做系统了。

网友:
建议您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来的;;

网友:
进VGA模式看看吧,估计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一进系统就黑,是不是一到桌面就黑了啊。如果是,那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建议你换个显卡试试··,或者装过那个系统··

网友:
如果以前正常,可能是桥出了问题啦,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一查内存啊

网友(2009-10-14):
不是系统问题,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而且是装了驱动以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吧 你可以试下 刷新频率 显示模式调到最低 如果调整以后正常 说明你显示器支持不了太高刷新频率或者分辨率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还可能跟BIOS有关
试试放电或者刷BIOS

网友:
首先怀疑分辨率 看键盘灯是否正常 是否死机 然后排除是否系统问题 然后替换法排除硬件故障 数据线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操作系统的原因,再就是检查硬件………………

网友:
遇上这种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一次。装显卡驱动后重启,就和你一样。进系统就黑。你可以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黑屏自己能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