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块UNIKA双敏FX5200

楼主(2009-09-10):
呵呵。
一块双敏5200点不亮
测试mos管、各处电容没发现异常,

拨动下看风扇还转了的,在加上考虑到是老核心,耗电少,一般也不容易会有虚焊。
后来仔细查到电源进来 L1的位置,是个贴片,底部阻焊油漆有点变色,拿表量下不通,有200左右电阻。
反正是修得玩来的,就剪条电阻腿给它两头焊接连上。

上机试下,好了,嘿嘿!!

网友:
型号是 双敏 速配 5218GX
芯片型号         nVIDIA GeForceFX 5200 Ultra
显卡接口标准         支持AGP 8X,AGP 4X
输出接口         1×VGA接口,1×S-VIDEO接口,1×DVI-I接口
性能参数

显存容量         128M
显存类型         DDR
显存位宽         128bit
显存速度         2.8nsns
显存封装         MicroBGA/FBGA
核心频率         325MHz
显存频率         650MHz

网友:
上图里面,被三个电容围住的就是L1 贴片。

网友:
LZ 地 运气 好啊!

网友:
ROM贴上,给需要的朋友。

双敏 速配 5218GX(5200ULTRA双128) BIOS.rar

网友:
跑下3DMARK03,
配置1600+ ,512M
在默认1024*768  , 得分1678

网友:
请教楼主,这块显卡的右下角有两个小管子,边上 的Q15是什么型号???我今天收到一块卡,发现这个管子被碰碎了,希望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2009-10-15):
BIOS  和 速配 5128TURBO     可以通用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