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20M可以用4500M代换不啊?

楼主(2009-09-10):
接一块848p主板,没有复位,CPU电压1.65V,4920M下面的板有点黄,内存槽旁边的一个8角管,怀疑有问题,请问各位大虾可以用4500M代换不啊?

网友:
可以代换,下面是两个八角场效应管的PDF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什么用的,可以拿掉,把第一脚和对面任意一个脚相连就好了!!!

网友:
大虾们,不能代换哦,上去就冒烟了

网友(2009-11-20):
哎  这都是一种大大的郁闷

网友(2010-01-01):
上去就冒烟,说明外围电阻或排阻有损坏的,仔细查一下从电源过来的部分电路

网友:
可以代换,都是N+P的复合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