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液晶屏LM201U02-A3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9-09-10):
有一飞利浦200P3的液晶显示器,20英寸普屏,好像是驱动板坏了,插电后指示灯亮但是屏没有任何反应,没有编程器程序时刷不了,找通用的驱动板好像没有什么合适的,此屏为特殊屏,有两个接口,一个像普通屏接口一样的,但是只插了几颗线,好像是供电的,数据线都插在另外一个接口上,这个接口是个座插的,是双列的,不是像普通屏那样只有一排或一列,此屏的型号为 LM201U02-A3 C5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刷下程序或者找个什么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传个图片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RE: 有关液晶屏LM201U02-A3驱动板问题(图片上传)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板问题,因为机器的指示灯是亮的,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源电压,和高压的的电源,首先你看一下有背光吗?如没有的话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高压市场很多的,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老式的,指示灯亮无显示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对着光线仔细看看有无图像 如果隐约有图像 请换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没有图像,不是屏暗,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按下开机键也不能把指示灯关掉,开机按键板是好的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的事 有些麻烦啊没有代换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刚好手上也有一台同样型号的是开不了机,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没有弄好啊,找不到通用驱动板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机子,故障差不多。有空一起探讨一下,QQ:345716944

网友(2009-10-18):
收200P3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