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IC产生时钟需要哪些条件(除供电外)

楼主(2009-09-10):
今天在一大堆废板中,发现很多没有时钟,时钟芯片有供电,14.318晶振上有波形。还有25M,32.738晶振脚上都有波形。PCI_E PCI DIMM 没有波形。只有很少有波形(我用的300M
示波器
)
所以问一下各位,时钟IC除了供电外,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产上各种时钟。这些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芯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
PG信号还是需要的,以及14.318M的晶振

网友:
好像也有复位,高手们指点

网友:
现在发现VTT_PG/WOL_STOP# 这个脚,也就是PG脚必须是高电平,时钟就有了

网友:
需要有开启时钟工作的信号,一般是供电,时钟,复位
一般在主供电有的情况下,把有其它各部分的供电模块工作正常后的电源好信号给它!

网友:
時鐘産生的條件:1\3.3V主供電;2\14.318MHZ 3\VTTPWGD#

网友:
想问一下时钟那个VTTPWGD#是那个给的?是不是南桥还是CPU的电源IC给的?

网友(2009-11-04):
辛豆豆
VTTPWGD#是那个给的?J是南桥给的

网友:
时钟三个开启条件:供电、14.318、VTT开启信号

网友(2009-12-04):
pg信号和14。318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