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显示不完全。大家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10):
显示器下部显示不完全。 同型号的主板。有的没问题,有的就这样子。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 是不是没有调整好,你按一下AUTO键试一下

网友:
屏的故障.笔记本我换过类似现像的屏.

网友:
没有AUTO。。笔记本的屏。 同样的板子。换一主板就不会。有的主板会。 显卡驱动。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那为什么有的主板就不会。有的会叱?

网友:
查一下lcdid线。一般是认不到屏的id。

网友:
第二张图的屏 看着 下面有点漏光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屏应该没问题的。驱动程序不对,下部分的图像显示不出来,重写MCU数据应该就OK了。

网友:
如果LZ用的是笔记本主板的话那可能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在DV1000上遇到过,是主板跟屏不配套..即使是同型号的主板也会挑屏的,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是你换的屏和以前的屏不一样,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法1,修改主板BIOS程序,要么就换和原来屏兼容的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建议刷下BIOS吧

网友:
楼主说了是显示器,那应该是调整的问题,"auto"一下看看.

网友:
还以为深坑呢,提前预定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