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和7300花屏

楼主(2009-09-10):
手上现在有两张7系列显卡花屏,看来这是通病,完全一样的架构,一样的PCB。一个7600和一个7300。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块了,我以为有维修过程呢

网友:
楼主测试上图吧。估计桥的多,因为那桥实在是太小了,爱虚

网友:
阻值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重植吧!

网友:
这种同德带工的7系列显卡花屏大多是三星显存坏了,少数是GPU虚焊.

网友:
76是核心73是显存

网友:
一般来说,显存和芯片虚焊和损坏的多。加焊芯片试试,金手指清了吗?

网友:
已看就知道七彩虹的是7600GT,估计网吧淘汰的,还换过电容!我也买过一块,用了三天就花屏黑屏了!应该是通病了!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