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还有没有希望

楼主(2009-09-10):
一台DELL,下面3分之小一部分是花花的,有各种颜色的竖线,只有2条很小的白线。发图让大家看下,菜单色彩可是很正常的,只因拍照采光不好看不出实际效果。有救吗,比猪流感还严重吧。

网友:
应该是屏或接屏的那些数据线挂了,没有得搞了,本着临死之前也要搞一下的原则,换个数据板,不行退货。

网友:
排除屏IC的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把对应位置的行驱动模块与PCB相连的那一端加焊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驱动模块与屏连的那端没法焊,但连接PCB的那端通常是可以焊的,只是温度要低一些,否则金手指很容易断。我在工厂做过黑白的显示模块,那个结构稍微简单一点,但一个熟练员工一个小时也可以焊一百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