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C20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09-09-10):
NEC C200  进水不开机,先排除短路故障后.待机电流正常0.2A,按开机键,电流能上长到1.2A左右突然掉电,又回到待机状态,.往下不知怎么检测,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待机0.2   太多了吧。一般才0.04,这是我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