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重启,机箱带电怎么办?

楼主(2009-09-10):
这几天机器老是自动关机(关机时间不定一般是运行一会),又自动重启(重启时间不定,有时关机就重启,有时隔很长时间才重启),今天用手摸麻手,后来就电人了,用电笔一试,电笔都亮了。请问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呀?

网友:
看不太懂。试着解释下:

老是自动关机(关机时间不定一般是运行一会)
------------------------------------
是主板一下掉电?屏幕不显示?如果是这样可能是电源或主板故障。

又自动重启(重启时间不定,有时关机就重启,有时隔很长时间才重启)
------------------------------
是运行中象按了复位键 一样吗? 看看电压稳不?然后是电源或主板问题了。

网友:
机箱电人可能是你没接地线,ATX电源的安规电容的轻微漏电造成。如果是在潮湿的环境,轻微的漏电是正常的。

网友:
自动关机:电脑运行一会(时间不定,有时二三十分钟,有时几个小时),就自动保存设置---关机,然后重启,有时重启好几下,都起不来。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电源线入口处接触不良,我曾经遇到你同样的问题,后来打开电源,重新加焊电源入口片的那三个引脚,后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机箱带电是普遍现象,你接个可靠的地线试试!

网友:
机器自动重起还有可能是重起开关坏。

网友:
换内存吧,再看看机箱的灰尘是不是太多了,清一下

网友:
看下主机上的开关,电源和复位的都看下,还有就是电源。我觉的电源的可能性大一些。漏电有时是你身上是湿的才会有触电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