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2000 关机时间长后重开要开两次才能开启,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接一台compaq presario b2000的机,刚接时按电源键,只见电源指示灯亮,但不开机,再按电源键,能关闭电源,再开也是不能正常开机。

于是拆机,拆完后,裸板试机,能开机启动了,于是重装上去,也能开机了,进系统也正常,但发现,当关机时间(约半小时多)比较长以后,再开机时,第一次开机是不能启动,也是电源灯亮,但关掉重开,第二次就能正常开机了,以后只要关机间隔不是很长,就关机以后能正常一次性开机。

这是出在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更换南桥的谐振电容试试,再不行换晶振。

网友:
上楼说的没错先更换谐振电容  再不行就要查RTC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会去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