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10片显卡。8个N卡。2个A卡。修出问题了。求助中

楼主(2009-09-10):
8个5200的   1个9550  一个9200SE
先上机测试。7块能点亮。3块点不亮。跑26不过。显卡一长两短报警。先修能点亮的。点亮的卡全部花屏。因为这种显卡修的太多了。故障点大部分都是GPU虚焊。所以也就没有测试。{N卡虚焊占多数。A卡显存坏的多}所以直接加焊GPU。结果出乎我的意料。7张卡修好了3个[两个N卡好了。一个A卡更换显存。OK】现在剩下的全部跑26报警。一长两短。电压正常。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晶振。
各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BIOS我拿好卡的更换过。问题照旧。

网友:
BGA焊挂了,你用什么焊台加焊的啊

网友:
温度曲线没设好,我曾经10块挂了4块,把回流温度调高点 冷却斜率跳到2.5就搞定。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