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

楼主(2009-09-10):
请教各位大哥,关于做bga芯片的问题,小弟刚接触bga不久。想自己动手做bga植球,但是都没有成功,我用的锡球是有铅的。想知道到底做bga是用有铅的还是无铅的好。万分感谢

网友:
没弄过,学习中。。。。

网友:
植球 摆就不用说了 就是吹的时候从边上慢慢向里边吹.不要开风..温度自定.还有助焊膏不要涂太厚能把珠子粘住就好了

网友:
那个刚开始就用有铅的那个好吹...无铅的吹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没有什么特定的模式的,关键是知道大概流程,剩下的就看自己的经验和熟练度了,4楼的说的就是了。这个靠日积月累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怎么样的,照流程做多了就好了!刚开始做呢?最好用有铅的,有铅的熔点低点,容易吹上去一点!

网友:
用红外晒下去....懒的吹

网友:
很多植好株的吹不好,原因主要有风大了,手法不好,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焊锡膏太差了,顺便鄙视下我们老板,我再也不植株了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植珠过的,等哪天去把设备买了练手

网友:
鄙视老板     靠风真大   焊锡膏不好

网友:
楼主此帖真乃绝世好帖,鬼斧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