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I 无极975X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10):
店开张几天了,每天都没有生意,没得法子,只好拿自己的垃圾板修好卖二手赚两小钱过生活。修到一个如题的主板。上CPU假负载,没有复位,量CPU供电0。34V。一看CPU供电,六相的,操,那电源IC没有见过,方形的,带六个从电源IC。主电源IC 上面有个KR,韩国货哦。想入手这个芯片,20大洋,那个心疼,还是不要了。后来拿板来上电让它转,到处摸看他热不热,结果摸到两上COM口芯片75185,热得不太正常,也不是很烫那种,反正不爽,拆了它。上电,可以复位了 量全板供电还是只有CPU供电没有。不管它,借来CYD L420+DDR2(我没有 )上电,跑码了,呵呵,跑FF CO C1 39 45停住了,晕,显卡问题,擦。把显卡金手指擦掉了一层皮,还是不行。内存不顺眼,换个槽,上电,跑码FF CO C1 39 45 C3 C5 25 2D 65 6F……亮机,原来45是不过内存滴意思。

网友:
呵呵  兄弟  你連這都不知道你也開店了啊!還真是厲害哦!恭喜你又賺到大洋咯!

网友:
店开了 慢慢基累经验 也不错
多来论坛泡泡 也会学到不少经验

网友:
有胆识的人才

网友:
搞维修不能闲着,干一点,学一点。慢慢就成高手了!

网友:
不复位.  你会想到换IC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回一楼,我们这里小地方,一般现在维修的都是845,865,462,754等主板,不是大城市,见识少。回六楼,如果CPU供电不正常会有复位出来的吗?

网友:
换75232会有复位?你的CPU供电都没有出来 。一般不会有复位的 。
DFI也不是垃圾板了。不会这么设计的

很多775板需要上CPU才有VCORE。这个在基地的光盘里有说明。建议楼主买套光盘好好学习一下。不然会有很多板将要死在你的手下了。

网友:
谢谢版主了。在基地上面泡了也不短时间了,只是第一次碰到不上CPU没有VCORE的板。眼过千遍不如动手一遍啊。未拆75232之前没有复位,拆掉后上假负载是有复位出来的。VCORE的确没有,只有0。4,但上假负载是有复位出来的,可以保证。表达得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还是重新表达一次,意思是这块板,上CPU假负载,打AD线阻值正常,VTT,PG,CLK等等全部正常,唯一是没有VCORE,诊断卡上面没有复位,想把电源IC换了,但没有,又贵。后来通电摸板上,75185发热量有点不是很正常。直接拆掉,这时候测量CPU假负载和上面一样,但诊断卡有复位出来了。的确是上假负载VCORE没有电压但有复位出来。上U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