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7300显卡。装驱动蓝屏问题

楼主(2009-09-10):
一块七彩虹7300显卡。128M DDR3的显卡。刚拿到手能点亮进不了系统。测各电压正常。
首先怀疑BGP有问题。加焊GPU。以及显存。问题变化了。可以进系统。显示一切正常。也不花屏。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装驱动就蓝屏。驱动换了N个。问题不变。BIOS没有找到。实在没招了。
高手进来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芯片可能坏了!!重做测试一下,这种故障和安装驱动花是一样的!!都属于芯片故障

网友:
版主说的是GPU还是?

网友:
芯片指的就是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