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在主板中,有些频率是133M或266M等以上的,如果使用50M的示波器会什么效果?或者100M的呢?

网友:
50M的示波器应该够用了

网友:
波形会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坐火车在铁路上跑,感觉很爽,舒服;你拉着火车跑啥滋味,你自己心里清楚。同样的道理,用50M的示波器测量频率是133M或266M以上的,什么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是一根直线或显示幅度太小。示波器测量不能超过它的自身规定范围,和万用表的电流电压挡一样。否则250M的示波器不会卖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网友:
我也是认为看不到什么波形的,但是我看到一些维修店面用的示波器很明显是不够200M的,所以我不明白他们用那么小的做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对于做维修来说,对一些频率较高的信号只要能知道它有没有就行了,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就比较难了,比如CPU的AD线,LVDS等之类的信号,要想看清它的真面目没有6位数价钱的示波器就没戏,就拿CPU的AD线来说吧,现在的前端总线有1333M了吧,买个模拟带宽1.5G,因为前端总线是传输的数据信号,为非重复信号,采样率5G够呛,就是10G的了,查一下要多少钱吧.如果是测量时钟信号还好,因为是重复信号,一般示波器的重复或者随机采样率较高,这个比较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