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N45GC2-LM 不走码!

楼主(2009-09-10):
ZM-N45GC2-LM
      采用 Intel 945GC + ICH7芯片组
    支持 Intel Socket775 Core 2 Duo/ PentiumE/ Pentium D/Pentium 4/celeron D
      支持 800MHz 高速前端总线
    支持 Hyper-Threading技术
    支持 2根DDR2 533 双通道内存
    板载 GMA950显示核心,支持DX9.0
      采用 ICH7南桥,提供2组SATAⅡ端口和1组IDE端口
    采用 1*PCI Express x16显卡插槽
    采用 Realtek RTL8100C 100/10Mbps网络芯片
    采用 Realtek ALC655 8CH音效芯片
    采用 8个USB 2.0/1.1 端口,4个需扩展
问题1:CPU不供电 (加焊L6713A后 OK 点亮!)已解决

问题2:是 进系统后 会花屏+死机(集成显卡)!

问题3:不走码 插上PCI-E显卡(ATI X800)后 就不走码了!

CPU供电是 L6317A 要换么!?

内存旁边 有RT9174 要换么!?

请教师傅 怎么修!?

感谢!!!

网友:
和我今天拿的工包板了样!!!(外观))查CPU主供电

网友:
"对不起,您的帖子从发表到现在已超过 15 分钟,不能再进行编辑,请返回"

CPU供电是 L6317A  要换么!?
是L6713A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 内存换了吗?
插上显卡后不跑码什么意思是没有复位
还是跑到一定码就不跑了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 内存换了吗?
插上显卡后不跑码什么意思是没有复位
还是跑到一定码就不跑了
引用 网友A:

1。内存 是好地!
2。就是不走码 点不亮!
。。。。。。。。。

该主板 可 上双核CORE“扣肉”之CPU!

有维修价值!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场管 换个PCI-E试试  不行就得杀北桥了

网友:
北桥!?可能么!

再 就是  L6317A  !?

网友:
这种板你插X300-X800基本都不会跑码的,因为915-945对A卡就支持的不是很好,花屏注意下 主板电容,内存电压,内存电压滤波电容,内存本身,内存槽子,还有就是NB虚汗

网友:
这种板你插X300-X800基本都不会跑码的,因为915-945对A卡就支持的不是很好,花屏注意下 主板电容,内存电压,内存电压滤波电容,内存本身,内存槽子,还有就是NB虚汗
引用 网友B:

多谢!

确实 是X800 显卡造成 地电不亮  啊!

难道 NB北桥!?

网友(2009-10-17):
我遇到了跟楼主基本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哪里问题,L6713A的备件也没有,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