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测试卡显示2A!!!

楼主(2009-09-10):
本人修一块MS-7270主板,主板加电后,显示器无显示 测试卡显示2A, 主板蜂鸣器短响一声,键盘一切正常,用键盘热启动,测试卡有复位信号,主板能够进行热启动!但始终停在2A!!
本人在线等  望高人给予指点一二!!

网友:
按你说得 应该亮了
这个板子应该是K9N 系列得主板
不板载显卡
如果排除显卡问题
应该是桥得问题了
这种集成桥有虚焊得
要上BGA加焊了兄弟

网友:
谢谢2楼的指导  我上BGA试试吧

网友:
BGA加焊...还不行的话可以把网卡给取了或者把BIOS从新写过

网友:
不要取网卡。就是显卡或者桥空焊问题导致的

网友:
重新做桥应该会好